求助PLC电池问题

楼主(2008-07-07):
小弟有FX1三菱PLC的电池指示灯锁住了,M8006工作了,改如何解决?

网友A:
电池低就换电池

网友B:
PLC的电池指示灯亮了。就要尽快更换锂电池;

楼主:
换了新的电池指示灯也亮着,PLC内部M8006工作,

网友B:
查一下D8006的值是多少?
如果是0说明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C:
是不是要断一下电?三菱的不清楚

网友B:
这个换上电池后通电,如果电池指示灯还亮,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