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7):
请教10KV/400V高压进线控制回路!
上海电器厂KYN28A-12
两高压进线柜,现在保护了,不知道怎么操作.
问题:外线停电操作后,220V直流控制电源两柜保护状态
既两台高压柜只能有一台有指示,另外一台KM+保险烧断
请那位大虾指点,
有图纸更好
现在220V直流控制电源开关都合不上了,要是停电了还不知道怎么操作.

急!

网友A:
要是我去你们现场的话,也许能修好的.爱莫能助呀!

网友B:
找供电公司

楼主:
呵呵,解决了.通过几天的查找,终于把问题点找到了
是因为ZN63A开关的闭锁整流电源烧拉
谢谢各位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