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环直径问题

楼主(2008-07-08):
求教各位,高压绕线电机YR500--4  710KW  定子10KV 51A  转子680V 646A  的滑环直径是多少

网友A(2011-04-23):
关于导电滑环的选型,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现场的安装方式
2.工作电流,电压
3.回路数
4.传递信号的种类
5.工作转速(或者滑环工作面的滑动速度)
6.滑环的成本预算及耗材维护预算
7.现场的工作环境(防水防尘等级,密封要求,屏蔽及振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