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电池卡问题

楼主(2008-07-08):
西门子电池卡(bc93) 对s7-200PLC   cpu226能用吗?拆装是不是方便?多谢了啊!!!!

楼主:
补充下:不供电能使用200天,如果PLC正常使用是不是电池使用时间会长些?

网友A:
呵呵;程序是在EEPROM内的,但时间及寄存器是用电容来保持的,不用电池的话不是保存200,能保存到200小时就不错了;一般是一周的时间不通电可以保持;
用了电池的话可以200天不通电,也能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