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8):
手上有一工程,要求一台ABB ACS800-04P-0210-3变频器拖两台160KW潜水泵,要求能变频切工频功能,请问能否做到?除变频工频切换接触器外,还需要其他特别配置吗?
本人查看资料,160KW变频切工频非常危险,特别是当切换是相位不一样,切换时电流最大能到几千到几十千A。
软启动器切工频能很好的运行,变频也应该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本人是超级菜鸟,请问各大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A:
我个人认为:软启动器只是变频器的一种简单的功能缩影!软启动器做的,变频器肯定可以~
变频器对于你说的要求肯定可以`
ABB的我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知道其他的变频器肯定可以~

网友A:
如果要做肯定可以`
只是看你的要求了~如果有什么可以联系我,我们一起探讨!
我这里做过供水的!

网友B:
什么样的系统结构?牵扯到切换,0210充其量只够带一台160电机,变频控制一台,另一台用不到变频,根据需要看是否投入工频运行的一台,真需要切换?还考虑相角?

网友C:
变频切换工频时.工频可以用软启动启动,但软启动启动时把变频切除.我想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