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8):
请教各位高手,用一台变频器V/F控制多台电机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变频器与电机间没有其它的器件

网友A:
没什么问题,变频器和电机之间需要空气开关和热继电器什么的,我们那经常这么用

网友B:
变频器的容量要选的大一点;几台要同时起动,同时停止,频率也要一样;

网友C: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大于所有电机电流和的1.5倍,中间加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

网友D:
由此说来,楼主的“中间没有器件”是不行的,要加接触器和热保护。另外变频器的容量要大于电机容量之和。这是原则。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E:
变频器可以选择一拖多模式,变频器的功率至少应该是拖动的电机功率最大的一个.
如果不用工频备用的话每一个电机至少需要一个空气开关,接触器,和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