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8):
各路大侠:

现国外电网有三相220V电源,我现在有单相变频器,是否可以直接引两根火线,接到变频器上。请分析指导一下

网友A:
只要是220伏的正弦波(峰值310伏左右)的电源都可以,但要注意:单相变频器的输出都是三相220伏的,而且只能带马达类负载.从原理上说,变频器是将外部输入的电源整流成直流后储存在电容中,而后面的逆变和变频输出的真正电源是300伏直流(220单相型).与外部电源的相数无关.

网友B:
直接引两跟火线不行
引一根,另一根引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引两跟火线不行
引一根,另一根引地
这样接就只有110伏了.(380伏三相接一相对中性线是220伏,220伏三相接一相对中性线是110伏)而且不能以地线代替中性线,那样会触电或影响电网的.

网友C:
可以的,直接引两根火线

网友D:
如果是三相220V的电源,可以接二根火线,但会引起三相电不平衡;

楼主:
引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电源电压就为110V了。

楼主:
电流会不会增加

网友E:
最常用的是三相四线, 相电压是220伏,线电压是380伏。

网友F:
引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电源电压就为110V了。
是这样的吗?会不会是220/1.73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380变成三相220后,中性点接地了吗?如果不接地的话,引一根线与一根零线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