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9):
摇表量电机需要什么步骤,

网友A:
[原创]
jk;j

网友B:
停电.放电.验电,装设接地线

网友C:
4楼的,做接地线还怎么测绝缘??

网友D:
我一般把电机接线盒内的铜片拆了,量绕组之间的绝缘和对地绝缘,也不知对不对仅供参考

网友E:
停电,验电,放电!然后撤除电机接线盒进线-撤除电机接线合内电机线圈连结片-然后分组测试-线圈与线圈的绝缘-线圈对机壳绝缘.

网友F:
我一直都是摇好后,再对电机进行放电,我是高压电机。

网友G:
停电、验电、摇绝缘、记录数据,如果是高压电机,最后应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