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9):
请问谁有(1)通用辅助继电器M0--M499(2)掉电保持辅助继电器M500--M1023(3)特殊辅助继电器M8000--M8255的功能说明手册!有的话发到我邮箱sprite914@163.com!x谢谢 !!!!

网友A:
呵呵;对应三菱的PLC吧;
M0~M499为一般的内部继电器;在PLC程序停止或PLC断电时全部为OFF状态;
M500~M1023是掉电保持型的,在PLC程序停止或PLC断电时可以保持原来的ON/OFF状态;
上面的范围可以更改;

M8000以后是特殊继电器,每个的定义都不一样,还是找本FX2N的使用手册查询吧;

网友B:
看看编程手册 介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