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问题

楼主(2008-07-09):
各位大虾请指教:
1、2Y/三角接法,三角是低速,2Y是高速,没错的啊!
2、我现在正调试一台设备,是这种接法,线路没有问题的啊,都查了,可就是高低速反了,高速起动一转换,接触器就跳,控制电路中间有一个逻辑箱,老外的,死的,没办法看,接线全是按接线图接的,没问题,是否是逻辑箱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双速电机两组线圈电流不一样。热保护设定也不一样。
如果高低速绕组接反,电机高速转时用的是低速的保护值。

楼主:
楼上这位老兄说的对,但是这个我接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已经调好了,我的电机是2Y/三角接法,三角是高速,2Y是低速,这种电机是很特殊的,你在网上查只有2Y/三角接法,三角是低速,2Y是高速,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也要注意的,再有就是电机六根进出线一定要分别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