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9):
我遇到这样一个故障。
    触摸屏上电以后,画面一切正常,就是按下按键的时候没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呀?请求各位老大帮忙解决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如果通讯是正常的,那就代表你的屏已经出了故障,需要修理了!

网友B:
什么品牌的?所有触摸键都不行了?

网友C:
你确定通信正常?

网友D:
有可能是触摸板有问题了。

网友E:
开关保护动作了,复位后再试。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的帮忙,问题已经找到,触摸屏的触摸板出现了问题!!
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