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9):
我最近在编程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当我按下M30键是时气缸连续往复动作,难道是因为双线圈吗?程序大意如下:麻烦各位帮我看一下好吗
LD M100
CJ P 0     #  跳转到顺序控制区
LD M30
OUT Y5      #  触摸屏手动
.......
P 0
........
STL S 27
LD X13     # X13为Y13控制的气缸的终位置
RST Y5

网友A:
Y5是气缸输出吗?
M30接通Y5有输出,到X13又复位,退回,
此时如果M30一直通,刚离开X13,Y5又会有输出,如此不停动作

可以M30改成上升沿
M30加个自锁,串上X13的常闭点
没SET 就不要用RST

网友B(2008-11-24):
楼上高人说的好,SET.RST通常是组合使用的。

网友C:
也不一定 SET RST   要成对出现..
程序中跳转指令没执行,即使X13闭合了.Y5也不会复位.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是因为退出自动时,状态继电器没有复位,在手动程序中加一个抚慰程序旧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