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的注塑机触摸屏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请教各位老大,这是为什么??

楼主(2008-07-09):
我们公司的注塑机触摸屏出现有时忽亮忽暗,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要看是什么牌子的屏.牌子不同情况就会不一样的.

网友B:
哈哈 是不是触摸屏本身有屏保功能!就像电脑一样啊 !你隔几分钟不动它就会出现黑屏咯!节约电嘛!我想是这样吧!

网友C(2008-09-04):
什么牌子的,用多长时间了?

网友D:
估计是屏保了

网友E:
我公司做出去的产品以前也遇到过,是屏的问题.具体说就是屏与电路板连接电胶片接触不良,粉尘多的地方尤其严重.没过保修期找厂家换就是了,自己也能搞,清洁连接处即可!!

网友F(2008-10-20):
没法子估计啦,你可以联系一下我啊,可能现在你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我想还是可以交流一下呵!邮件:xuhui8150@gmail.com

网友G(2008-12-10):
可以联系我    dgoxl@126.com
       QQ:276946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