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9):
如果有区别的话,那算电度的时候用考虑线电流与线电流吗?谢谢

网友A:
有区别,线电流指的是线到线的电流  相电流 指的是线到零线的电流   算电度时不管线电流相电流  只看电度表就行  呵呵 只要电度表接线没有错误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