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0):
求助: 我用的是爱默生和三肯的变频器,恒压供水,用于生活供水。在用水量很小的时候,变频器的频率总维持在44Hz左右,水泵的转速很高,造成泵体内的水发烫、很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的好几个项目都是这样,急盼解决。  谢谢了!能说的更详细一些吗?

网友A:
可能是:1.变频器中社定了最低频率
      2.系统中有较强的共摸干扰,需要使用隔离器才能解决

网友B:
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之间的P.I.D.没有调节好,(最好用PLC检测压力传感器的数据处理后直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另外,单泵变频运行不如多泵并联切换的稳压效果好(而且以小功率电机、泵、变频器等可降低费用、避免空打发烫)。

网友C:
设定压力是否太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助: 我用的是爱默生和三肯的变频器,恒压供水,用于生活供水。在用水量很小的时候,变频器的频率总维持在44Hz左右,水泵的转速很高,造成泵体内的水发烫、很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的好几个项目都是这样,急盼解决。  谢谢了!能说的更详细一些吗?
单泵的衡压供水不难做吧,几个项目都这样,能交付得了?压力大小如何?是否稳定?你怎么界定的水量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