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0):
如题,请教内行:包括性能指标和购买便利等方面,如果选用PLC器件,选哪家厂商的产品较好呢?

网友A:
呵呵;小型机目前大陆用的最多的三个品牌:MITSUBISHI、SIEMENS、OMR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请教内行:包括性能指标和购买便利等方面,如果选用PLC器件,选哪家厂商的产品较好呢?
自己用熟的品牌是最好的品牌,长期合作的厂商是最好的厂商。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过PLC 那么不要买“最好”的,因为越“好”功能越多、价格越贵、使用起来越困难。你可以从三菱(使用范围最广、用户最多)、松下(全中文注解的软件、任何系列和型号统一用一个软件编程和监控)。这些“大路”货代理多、价格便宜。最主要的是用的人多、懂的人多,万一有什么问题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小型机目前大陆用的最多的三个品牌:MITSUBISHI、SIEMENS、OMRON;
先学会其中任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