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0):
Y250M-2,55KW电机,电机盘转灵活,各部检查未见异常,电机负载运行1小时,测量三相电流平衡,负载电流不超额定电流值,电机本体温度85,前轴承温度95,解体检查各部未见异常。请问各位高手,电机本体、轴承温度超标是怎么回事?

楼主:
电机异常现象,需高手帮助解决!
Y250M-2,55KW电机,电机盘转灵活,各部检查未见异常,电机负载运行1小时,测量三相电流平衡,负载电流不超额定电流值,电机振动值在标准内,可是电机本体温度85,前轴承温度95,解体检查各部未见异常。请问各位高手,电机本体、轴承温度超标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机与机械的装配有问题!

网友B:
看看中性线对吗?

网友C:
轴承的润滑油加多了。

网友D:
对!最多加到75%!!

网友E:
轴承异常

网友F:
轴承有问题,还有油加的有问题

网友G:
端盖轴承室于轴承的配合间隙过大 过小都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D:
是不是你的润滑脂用的不对??看看电机的说明书?一定要按规定的润滑脂!而且不能加满!!

网友H:
本人认为:
1.环境温度高
2.电机与机械装配有问题
3.电机刚加完油

网友I(2008-10-14):
1.声音如何?
2.加油只能到1/2~2/3轴承室,如果是检修完毕,需要考虑.
3.散热系统有无杜塞?
4.前轴承还是后轴承?
5.直流电阻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