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毁的原因

楼主(2008-07-10):
异步电动机绕组损坏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经统计,生产上使用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在运行中的故障属绕组烧坏的电气故障约85%,机构及其他故障约15%,绕组烧坏的原因多为缺相运行或过载运行、绕组接地及绕组相间或匝间短路。其次是定、转子摩擦、断条等机械方面的原因。这里着重从电气角度分析电机绕组烧损的故障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处理方法。
   一、缺相运行
   1. 故障现象
   电机不能起动,即使空载能起起动,转速慢慢上升,有嗡嗡声;电机冒烟发热,并伴有烧焦味。
   2. 检查结果
   拆下电机端盖,可看到绕组端部有1/3或2/3的极相绕组或焦或变成深棕色。
   3. 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1)电动机供电回路熔丝回路接触不良或受机械损伤,致使某相熔丝熔断。
   (2)电动机供电回路三相熔丝规格不同,容量小的熔丝烧断。应根据电动机功率大小,更换为规格相同的熔丝。
   (3)电动机供电回路中的开关(隔离开关、胶盖开关等)及接触器的触头接触不良(烧伤或松脱)。修复并调整动、静触头,使之接触良好。
   (4)线路某相缺相。查出断线处,并连接牢固。
   (5)电动机绕组连线间虚焊,导致接触不良。认真检查电动机绕组连接线并焊牢。

   二、过载运行
   1. 故障现象
   电动机电流超过额定值;电动机温升超过额定温升。
   2. 检查结果
   电机三组绕组全部烧毁;轴承无润滑脂或砂架损坏;定、转子铁心相磨擦,俗称扫膛。
   3. 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1)负载过重时,要考虑适当减载或更换容量合适的电动机。
   (2)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需加装三相电源稳压补偿柜。
   (3)电机长期严重受潮或有腐蚀性气体侵蚀,绝缘电阻下降。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大修或更换同容量、同规格的封闭电动机。
   (4)轴承缺油、干磨或转子机械不同心,导致电动机转子扫膛,使电动机电流超过额定值。首先应认真检查轴承磨损情况,若不合格需更换新轴承;其次,清洗轴承并注入适量润滑脂。然后检查电动机端盖,若端盖中心孔因磨损致使转子不同心,应对端盖进行处理或更换。
   (5)机构传动部分发生故障,致使电动机过载而烧坏电机绕组。检查机械部分存在的故障,采取措施处理解决,使之转动灵活。

三、绕组接地
   1. 故障现象
   电机空载无法起动;电动机供电回路熔丝熔断或开关跳闸。
   2. 检查结果
   定子槽口绕组和铁心有烧伤痕迹,并有铜熔点;槽内绕组与铁心击穿;绕组引出线外皮绝缘损坏。
   3. 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1)电动机在修复时,塞入竹楔不注意,使槽口绕组绝缘破坏;竹楔年久老化,绝缘不良。应按电机下线工艺挑选优质竹楔,并做好绝缘处理。下线时注意不要使竹楔划伤导线。
   (2)对于长期受潮或在腐蚀性气体中工作的电动机,应更换为封闭型电动机。
   (3)开启式电动机因金属或金属切屑进入电动机内使绕组绝缘破坏。对此,应在电机周围加设防护网或防护板。
   (4)转子平衡块松动或脱落,刮破电动机绕组绝缘。应将平衡块重新调整好方位并固定住,并处理好绕组破损处。
   (5)对于无避雷器或避雷器失效的,应加设避雷器或重新校验避雷器。

四、绕组相间短路
   1. 故障现象
   电机无法起动;电机供电回路熔丝熔断或开关跳闸;电机绕组冒烟,有烧焦味。
   2. 检查结果
   相间短路部位的多股导线烧断,其周围有铜熔点。
   3. 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1)对于下线时导线表面绝缘划伤或绕组端部绝缘不好的电动机,应将烧伤的导线挑开,清理后焊好,并包好绝缘压平,下入槽后刷上绝缘漆并烘干。若无法修复时,应按原数据重绕。
   (2)绕组间连线及引用线的套管必须与电动机绕组的绝缘等级相适
应,连线的绝缘套管应比焊点长15~25mm。

五、绕组匝间短路
   1. 故障现象
   电机在运转中冒烟,局部温升过高,并有烧焦味。
   2. 检查结果
   电动机三相电流不平衡;几匝或一个线圈变成裸线。
   3. 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1)烧坏几匝或一个线圈时,若槽满率不高,可进行穿绕修理。
   (2)其余部分参见第4项处理方法。

   及时发现并迅速排除电气设备故障,能够预防事故的发生,确保生产顺利进行。对此,必须按照规定定期检查和维护电气设备,准确判断和处理电气设备的运行故障,减少设备事故损失,保证生产正常进行。

网友A(2008-11-03):
有时候失相不彻底,就是半死不活,虽然1/3,或者2/3变色了,那时候基本还可以用!
五、绕组匝间短路
   1. 故障现象
   电机在运转中冒烟,局部温升过高,并有烧焦味。(描述的不够完整,失相也会出现这个现象,这个故障的通常表现,就是绕组表面看上去完好如初,但是通电后,声音大变,依然运转)
四、绕组相间短路
   1. 故障现象
   电机无法起动;电机供电回路熔丝熔断或开关跳闸;电机绕组冒烟,有烧焦味。(描述错误,电机无法启动,绕组断路也如此,通常现象,通电后,电机内部迅速爆破声冒烟或开关跳闸,保险熔断)
 三、绕组接地
   1. 故障现象
   电机空载无法起动;电动机供电回路熔丝熔断或开关跳闸。(描述错误,一般情况,接地电机还是可以启动并且运转的,只是泄露的电流非常大,危险)
上面描述的故障致使电机不能启动,是错误的,当然了,当故障到断路了,自然就无法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