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0):
公司有两45KW的四极电机,通过皮带联动水环真空泵,现出气量偏小现打算通过变频调速将电机转速调到70HZ,有问题请教大家
1,不考滤水环真空泵的设备,单说电机有什么影响
2,电机转速起来了,产气量有较大的提高吗

网友A:
刪掉de'姦人, 絕芣加苐⒉次. 佣過de'姦人 絕芣看苐⒉眼... 地毬是轉啲﹏姦魜是换de..``◆&.

网友B:
电机的轴承长时间运行是否能承受?
电机动平衡不好的话在70HZ时振动会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公司有两45KW的四极电机,通过皮带联动水环真空泵,现出气量偏小现打算通过变频调速将电机转速调到70HZ,有问题请教大家
1,不考滤水环真空泵的设备,单说电机有什么影响
2,电机转速起来了,产气量有较大的提高吗
原来呢?启动后全压工作?电机工作在什么状态,是否还有提速的余量?ps:产气量与转速成正比。

网友D:
短时间是可以的,

网友E:
除了二楼所说的以外,电机有效转矩的大小和频率成反比,频率太高了,电机的有效转矩会减小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