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0):
谢谢各位大侠了.

本人想用西门子PLC,S7-300,与伺服驱动连接控制电机工作. 采用PROFIBUS通信, 请问如何控制电机转速及启停动作.

网友A:
伺服驱动必须要与S7-300有协议的

网友B:
a) S7-300/400 PLC采用Profibus-DP连接伺服驱动器(比如说: MasterDrive CUMC或者是Sinamics S120), 都是使用"PZD"字来控制电机转速及启停动作. 注意:"PZD"--16位的字.

b) PZD1必须装载的是控制字1, 控制字1的第0位"OFF1"就是你想要的"启停位". 注意: 控制字1的第10位"Remote Control", 在PLC程序中始终要给出"True"信号.

c) PZD2可以设置为转速的给定值. 在S7的程序中要做些换算:
(转速的给定值/伺服驱动器)*16384=PZD2

d) 如果S7-300/400 PLC<--->伺服驱动器单向通讯量大于4个字节, 那就要调用"SFC14"和"SFC15".

e) 控制字1的高低字节, 正好和S7数据块的高低字节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