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0):
三菱FX1S14-MR的COM2端子,也就是Y2、Y3、Y4、Y5输出点能否接AC220V

网友A:
继电器输出的就是一个触点,可以接的

网友B:
可以接,但同一公共端对应的几点接的一定要一致;比如COM2接火线,对应的触点全是火线;

楼主:
感谢各位!我明白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