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0):
请教大哥,我用威伦触摸屏软件EB500编写了一段程序,想进行在线模拟,按照威纶的视频教程所介绍的,进行了设置,并不能进行模拟,显示PLC 无响应,我用的是三菱的FX2 PLC ,连线肯定好的,因为我可以对PLC进行编程,触摸屏的程序也是简单的位切换开关和指示灯,可以进行离线模拟,不知是什么原因?谢谢赐教

网友A:
用EASYMANAGER模拟的

网友B:
可能是你方法不对,是这样.打开EasyManager,将Direct Online-Simulator选项选中,然后点击Online-Simulator,找到你编译好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2008-08-11):
请问FX1N同威纶人机界面连接有USB接口吗

网友A(2008-09-19):
怎么有USB接口的?

网友D:
通讯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E:
有可能是参数不对,也有可能是电脑的的默认端口还是plc的,我的经验是直接用eb500刚打开时的工具条中的Direct Online-Simulator调试而不是打开程序。我觉的用触摸屏程序调试plc程序很好用。粗浅只见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