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的选择

楼主(2008-07-11):
我有一台7.5KW的空气压缩机,采用星三角启动现在想要选择一下它的接触器/热继/熔断器/空开的大小,谢谢各位高人了。

网友A:
接触器9A/热继整定电流7-10A/熔断器/空开的D25

网友B:
接触器起码用16A的,熔断器按电机额定电流的3倍选用,其它的按电机额定电流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触器起码用16A的,熔断器按电机额定电流的3倍选用,其它的按电机额定电流选用。
你尽管忽悠吧,
那要看你的接触器怎么接,1号接触器和三角形接触器并联在空开的下方,热过载放在靠近星三角的那端  这样接出来就没有问题
我用的施耐德的低压电器
7.5KW 接触器:LC1-D0910M7C  3个 热过载:LR2-D1314 电流整定范围:7-10A
过载继电器的电流一般按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的0.58倍整定

7年多的经验了,楼主不明白的可以站内信给我,我给你图纸

网友C:
7.5KW我用40A接触器直接起动

网友D:
7.5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触器起码用16A的,熔断器按电机额定电流的3倍选用,其它的按电机额定电流选用。
你尽管忽悠吧,
那要看你的接触器怎么接,1号接触器和三角形接触器并联在空开的下方,热过载放在靠近星三角的那端  这样接出来就没有问题
我用的施耐德的低压电器
7.5KW 接触器:LC1-D0910M7C  3个 热过载:LR2-D1314 电流整定范围:7-10A
过载继电器的电流一般按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的0.58倍整定

7年多的经验了,楼主不明白的可以站内信给我,我给你图纸

俺是新手,看不大明白呀。麻烦给张图纸至csz_7@163.com 谢谢

网友F:
接触器起码用16A的,熔断器按电机额定电流的3倍选用,其它的按电机额定电流选用
有道理。还要看你的负荷怎么样?进来的380V电源怎么样?装启动器位置的温度怎么样?
一般来看:元件好,温度低。。。。。。。。。。。。。接触器9A/热继整定电流7-10A/熔断器/空开的D25,可以了。

太难,懒,就用一个40A的接触器直接启动。

网友G:
这个确实可以直接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