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1):
自用的简易铣床方案--大家给看看:

数控铣床操作程序:
例如:铣等距离等深螺杆

C轴:旋转角度
X轴:工作台进、退刀
Z轴:导轨行程
F:速度
G1:直线切削指令

G1:Z-300;C:360°;F:30

C轴旋转360°,Z轴行进300,速度根据切削量和刀具的大小可随时调整。

Z-300:300代表导程,根据螺杆大小导程的不同可以随时调整;
C360:固定值;

电控的主要清单如下:

C和Z轴用伺服驱动,选用安川伺服系统:SGMGH-30ACA61 + SGDM-30ADA;

序号 名称 型号 品牌 数量
1 PLC FX2N-64MR-001 三菱 1
2 PLC定位模块 FX2N-20GM 三菱 1
3 触摸屏 MT510T Eview 1
4 控制盘 1200*1800*600 仿微图 1
5 安川伺服系统:SGMGH-30ACA61 + SGDM-30ADA 2
6 3相变压器 10KW 伺服电源  1

各位有经验的兄弟看看配置上有没有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