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1):
我用OMRON的编码器(E6B2-CWZ6C)给CP1H发脉冲,CP1H用的高速计数器0计数,接线如下:0.08接黑的,0.09接白的,0.03接澄的,另外弄了个12V直流电流源,蓝的接电源负,褐的接正,PLC的输入COM接直流电源的正.编程是用的读取脉冲指令PRV,把计数器0的复位设为Z相和软件复位,输入为相位差输入,结果能读取脉冲数,只不过有一个问题,我的编码器明明是1000线的,但是我手动转动编码器一圈,读取的脉冲数却是4000,而且A,B,Z三相读数一样. 请高人指点,哪儿出了问题?我是把三个读取的脉冲数都存到一个通道,我设的是D300,这样做有影响吗?

楼主: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网友A:
因為您沒有考慮到4倍頻的問題哦。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呢?怎么样让它读出1倍频的数呢,我好像没有看到有设置几倍频的地方啊

网友B:
在高速计数器的设置里就有设置倍频的。有很多模式,注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