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与PLC的问题

楼主(2008-07-11):
我是一个人机初学者,想问一下人机如何控制PLC,比如PLC的输入\输出如何在人机中显示,地址如何设置,没看过详细的资料,敬请大家指教,或提供一些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在人机上选对应的PLC的型号就可以了;
如三菱的PLC在触摸屏上的地址还是X0、X1、、  Y0、Y1、、等;

网友B:
初次学习建议人机和PLC使用同一厂家,这样就非常方便了。
地址和通讯都会很容易。

网友C:
如果有PLC的基础,找个别人的触摸屏的程序例子看看就能学会基本的功能了

楼主:
我是有PLC基础的,想自学下人机,可是没地方找程序样例,看的一些资料里面说得又不是很清楚.
再请教一下,如果我通过触摸屏的按钮开关控制PLC的输入,其相关的输入地址就是对应的Xo,X1之类吗?谢谢

网友C:
是对应的地址

楼主:
哦,好的,谢谢,那您能不能给我提供两个案例,我在网上实在找不到,谢谢
diyin19858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