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08-07-11):
现有一个F930GOT与一个FX1N-60连接,在F930菜单里测试与PLC的通讯是正常的,PC机与F930的通讯也是正常的,但在三菱的编程软件里就是连接不上PLC,请问是什么原因,需要设置哪里吗,由于初用三菱的系统,不熟悉,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用的什么编程软件,什么编程电缆
通讯设置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B:
电脑与FX1N-60MR的通讯电缆是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