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1):
故障现象:开关电源本身故障造成的三无及电源指示灯不亮。

   本系列彩电开关电源出现此类故障较常见,现结合数十例故障予以综合分析。

   开关电源指示灯不亮,说明T901次级无输出电压,开关电源未工作。拆下机壳观察,若保险管F901已熔断烧黑,说明有较大电流冲击,在此情况下切莫更换保险后即开机。一般是整流桥堆内二极管击穿或开关管Q901被过高电压瞬间击穿所致。保险管F901已熔断但未烧黑,说明短路性的故障不很严重,但往往也是Q901击穿所致。若保险管F901未烧断,经检查发现限流电阻8902烧断及Q901击穿,往往是由于Q901击穿后回路电流较大而使8902烧断而不是烧断F901;在另外的实例中,还出现过启动电路中电阻8905开路的情况,这属于元件材质不良的原因,更换8905后即可恢复正常。

   当通过测试发现Q901击穿后,不可将AC220V直接接入,否则将会导致Q901的击穿并有可能损坏其他部件。现以一例综合性极强的故障实例来分析并提出处理办法。通过测试发现损坏以下元器件Q901(BUT 12AF)的b,c,e极均击穿, 8902 (4fZ/15 W)烧断ZD901(5.1 V)击穿、ZD902(9.1 V)击穿、R920(3.3SZ/2W)烧断。其他元器件在线测试良好,焊下有关非线性元件,测试良好。就损坏元件的范围看,这属于较大范围的损坏,疑似AC220V有瞬间升高的可能,分析ZD901 ft7ZD902的击穿可能与Q901出现c,b极击穿的现象有关。当将以上损坏的元件依原规格更换后,在没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通电试验时一定要使输人交流电压由低向高变化进行。本人检修时在输人端接入一台小型0-250V/2kW调压器,输人起始电压为AC50V。本机初始状态为遥控开,即CPU⑦脚输出为高电平,将行输出级断开,在C933两端并接60W-100W/220V灯泡监测。

   通电后测灯泡两端电压初始值为50V,3秒后IC9311作供给CPU+5V电压,C933两端电压为60V,可认为基本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当开关电源电路中的元件没有问题且工作状态正常时,缓慢调节调压器的输出电压,当调至AC 150V左右时,灯泡两端电压指示为+135V,说明开关电源已开始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继续将输人电毋向高调至AC240V,测试+135V输出电压不变,在这种状态下,可以认为开关电源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但本故障当输人电压升至AC80V时,通电3秒后灯泡两端电压为+250V,快速切断电源。由此看来,在没有正确的维修方法之前,盲目地更换Q901往往是一通电就击穿,在调节输人电压试验的过程中,监测时间超过5秒,Q901立即击穿,保险管F901同时也烧断,而其熔化程度是输人电压愈高烧毁得愈严重。往往会使维修工作陷人困境。

   在输人AC50V的情况下,自CPU⑦脚测起,t IC902的光敏三极管间工作电压均正常,当输人AC80V时,瞬间测试Q904在突发+250V时导通情况良好并可给0905 b_e极间提供+0.7V的电压,由于Q904,Q905是过流保护兼脉宽调整的关键性元件,将其拆下测量,看不出异常,更换Q904后故障依旧。Q905型号为2SD682P,因无此件,El2SC2073代换试验,发现+135V输出达到+100V就不再亦积.将申J, d3 AC80V卜升草AC150V,+100V亦不变,调节取样电位器8935有较小变化而达不到+135V。由此分析2SC2073可能是日值小或开关速度过低(高频特性不好),造成控制功能不良。购进2SD682P,同原机管对比测量,各种数据基本一致,仅是发射结和集电结的正向电阻略大,用新品更换后试验,输出电压为+130V,故障排除。复测Q905的c,e极间电压为0.2V,比原机管在同等状态下(+250V输出)时测试f印.2V,能够表现出其正常的分流作用。

   综上所述,作为过流保护及脉宽控制的Q905作用极其重要,正常工作时应工作在放大—饱和状态,5}1Q901 b极电流有效的分流,才能保证开关电源的正常工作。诸如此类的综合性故障,损坏的元件很多,有些可直接测出,但类似于Q905就不易判断。事后分析可以看出:ZD902击穿已表明了Q901的集电结先击穿,高电压通过8920加到Q905,势必会对其PN结造成影响乃至损坏。在未损坏的情况下,必会对其性能造成影响而使其参数发生变化,所以在分析确认后应果断地更换相关元件,避免过多损失。以上肤浅之见仅供同行参考。

相关链接: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