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1):
变频电源的发热是由内部的损耗产生的。在变频电源中各部分损耗中主要以主电路为主,约占98%,控制电路占2%。为了保证变频电源正常可靠运行,必须对变频电源进行散热,通常采用以下方法:

① 采用风扇散热:变频电源的内装风扇可将变频电源的箱体内部散热带走,若风扇不能正常工作,应立即停止变频器运行。

② 降低安装环境温度:由于变频电源是电子装置,内含电子元、电解电容等,所以温度对其寿命影响比较大。

通用变频电源的环境运行温度一般要求-10℃~-50℃,如果能够采取措施尽可能降低变频电源运行温度,那么变频电源的使用寿命就延长,性能也比较稳定。

我们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建造单独的变频电源低压间,内部安装空调,保持低压间温度在+15℃~+20℃之间。另一种方法是变频电源的安装空间要满足变频电源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以上所谈到的变频电源发热是指变频电源在额定范围之内正常运行的损耗。当变频电源发生非正常运行(如过流,过压,过载等)产生的损耗必须通过正常的选型来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

对于风机泵类负载,当我们选择三菱变频电源FR-F540时,其过载能为120%/60秒,其过载周期为300秒,也就是说,当变频电源相对于其额定负载的120%过载时,其持续时间为60秒,并且在300秒之内不允许出现第二次过载。当变频电源出现过载时,功率单元因其流过的过载电流而升温,导致变频电源过热,这时必须尽快使其降温以使变频电源的过热保护动作消除,这个冷却过程就是变频电源的过载周期。不同的变频电源,其过载倍数、过载时间和过载周期均不相同,并且其过载倍数越大,过载时间越短,请见表2所示:
对于变频电源所驱动的电机,按其工作情况可分为两类:长期工作制和重复短时工作制。长期工作制的电机可以按其名牌规定的数据长期运行。针对该类负载,变频电源可根据电机铭牌数据进行选型,如连续运行的油泵,若其电机功率为22kW时,可选择FR-F540-22k变频电源即可。重复短时工作制电机,其特点是重复性和短时性,即电机的工作时间和停歇时间交替进行,而且都比较短,二者之和,按国家规定不得超过60秒。重复短时工作制电机允许其过载且有一定的温升。此时,若根据电机铭牌数据来选择变频电源,势必造成变频电源的损坏。针对该类负载,变频电源在参考电机铭牌数据的情况下要根据电机负载图和变频电源的过载倍数、过载时间、过载周期来选型。如重复短时运行的升降机,其电机功率为18.5kW,可选择FR-A540-22k变频电源

相关链接:变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