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1):
请教有关plc方面的一个问题
我公司测量风道流量使用一次原件是风扇,通过风扇的转速转换成风量,由PLC控制,一次原件电压为10v,输入频率信号,经过转换模块转换成4--20ma给PLC到显示器,现在一次原件坏了,也买不到,我们想用阿牛巴加差压变送器,再加一个配电器来给PLC信号,因为原转换模块是10V,变送器是24V供电,领导怕烧了PLC,各位高手请教一下能行吗?PLC接受的是4--20ma信号。拜托。

楼主:
没有一个懂得吗?着急啊

网友A:
变送器的供电电压没有关系;
但模拟量由4~20mA变成DC0~10V的话,要看你的PLC模块支持不支持了;

说一下PLC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