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08-07-11):
那种PLC能够输出脉冲信号    控制步进电机用的    台达DVP -EH怎么样??

网友A:
好多的PLC都有这功能

三菱小型的FX系列的只要是晶体管输出的都可以

网友B:
一般现在生产的型号晶体管型的都可以;

网友C:
台达DVP -EH 晶体管输出 两路高速脉冲输出(Y0,Y2)

楼主:
台达PLC
谢谢各位   我现在 有一台  台达  DVP40ES00R2的PLC  但是继电器输出的!不能满足高频脉冲   能不能  扩展成晶体管的  !能吗   我是想用它当作步进电机脉冲信号

网友B:
呵呵;晶体管扩展模块是不行的,除非扩展的就是定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