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1):
我家的三个一起的插座有两个出现插不进去的状况,我停电后想打开检修一下,结果停电后插座里边两边的插孔仍旧用电笔量后显示有点(很奇怪)其他的插座没有电。只有这三个插口有电。(电笔是亮的)我插上风扇后风扇不转。感觉很疑惑!!!
请各位师傅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我该怎么处理呢?另外插座是看不到触头那种?怎么修理才可以修理好呢?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断开的是地线吧?还要看看电笔的亮度?如果比正常亮度低说明是感应电?

网友B:
是什么电笔?.
有的电笔在有很微小的电量时也亮!,
你最好有万用表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