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1):
用一个F930GOT与一个FX1N-60连接做系统,在F930菜单里测试与PLC的通讯是正常的,PC机与F930的通讯也是正常的,但在三菱的编程软件GX DEVELOPER里就是连接不上PLC,请问是什么原因,需要设置哪里吗,由于初用三菱的系统,不熟悉,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通讯设置,通讯电缆

网友B:
如2楼所说,GX菜单中"在线"->"传输设置"里面选好com口即可

选口的时候双击“串行”,记得以前第一次用GX时候就不会设置,嘿嘿

网友C:
还有通讯电缆是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