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8-07-1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是一直没有搞明白的,就是PLC和变频器之间速度是怎么对应的。
我用的是PLC西门子300的,模拟量输出范围是0-27648.
在连接变频器控制电机时,一直没搞明白变频器的最大数是怎么对应的。比如变频器是用的0-10v作为给定,那么变频器对应的最大数又是多少?是不是也能达到27648?还有变频器对应的这个数是什么?转数?

网友A:
变频器的速度变换方式是出厂时就固定的,一般有:
1、多段速控制:相应的PLC控制变频器时可用开关量输出来改变变频器的速度(如用三个输出开关可组合成9种预先设定的速度)。
2、模拟量调速:相应的PLC控制变频器时必须有模拟量输出(一般是0~5V、0~10V、4~20mA等通过PLC程序改变输出值)。
3、通讯控制:相应的PLC控制变频器时必须有通讯单元或内置422/485通讯口(PLC必须按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对其变速的地址单元写入速度值,还同时可控制启动、停止、参数设置等)。
至于楼上所疑问的“对应”问题,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就有了,是可以设置的(如0~10V你可设置成0~50Hz,PLC输出0伏时变频机器输出0Hz,PLC输出10V时变频器输出50Hz。)

网友B:
模拟电压0~10V输入到变频器内对应的就是0~最高频率;

楼主:
但是这个最大频率对应的最大数值又是多少那?如果做速度斜坡,斜坡后的数值给变频器,如果不知道变频器频率对应的最大值,那么岂不是不能按斜坡后数值对应的速度值运行了?谢谢

网友B:
最高频率对应的是在变频器上设定的,你可以查一下,10V对应的最高频率,可以设置的;

楼主:
多谢大哥的回答,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是说要设定模拟量最大电压/电流对应的最大频率,再设置一下最大频率限制,我在平时的调试的时候也是这么调的。但我没理解的是里面向我说的那些数是什么意思,我问同事,他说好像ABB ACS550对应的是32000,安川G7对应的是10000,但我查变频器手册却查不到这些信息。这位大哥知道吗?谢谢

网友C:
在西门子6SE70中,显示模拟量输入的P参数单位就是V,其他地方都是以百分数的形式显示的

网友D:
西门子变频器及直流装置最大值及100%对应数字量为16384

网友E:
27648是拟量数值,他需要编程把它变成工程量数值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