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下A4伺服请教!

楼主(2008-07-12):
大家好:
    我使用的是松下的伺服:控制器为MCDDT3520,电机为MHMD082P1U
控制模式为:位置控制, 运动模式为pr41=0; pr42=1.
   现发现有一个问题,请各位指教!
   问题是这样的:伺服电机顺时针旋转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停止,但在停顿的间隙
电机有时会逆时针旋转一下,距离很短!有时又不会出现此现象。(程序没有问题)

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我该怎么办,很着急吆!

网友A:
你把减诉速时间加长就好了,应该是你的减速时间太短了,它正转的时候惯性太大冲过了位置,它自动的反转到达指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