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2):
我现在要做两个系统
甲醇车间:输入114点 输出100点
尿素车间:输入114点 输出100点
S7-200的PLC最大可扩展到128点输入128点输出
所以我选择S7-200可以满足.
另外 甲醇车间和尿素车间两个控制系统需要与同一个工控机 实现通讯

  请问一块5611卡是否可以满足和两个CPU通讯? 另外S7-200方面还需要加什么通讯模块吗?

网友A:
一个5611可以和两个PLC进行通讯

楼主:
那么 我还想问一下  实现 PC 与 s7-200通讯  PC 上装有5611卡   PLC上是否需要什么通讯模块 ?

我S7-200 已经加满输入输出模块了 ,不能再加任何模块了 .

网友B:
这个点数应当考虑S7-300了;

楼主:
s7-300成本 太高了 .所以希望用s7-200

楼主:
请问 实现 PC 与 s7-200通讯  PC 上装有5611卡   PLC上是否需要通讯模块吗?

网友C:
无需通讯模组,S7-200支持MPI通讯,同样,CP5611也支持PPI通讯,如果楼主想使用DP通讯,那么看来是需要在S7-200端增加EM277模组了。

网友D:
其实CP5611卡都不需要,直接用PPi通讯好了,PLC无需加模块。

楼主:
我知道可以直接用PC--PPI 电缆 买个VB与s7-200通讯的源代码.不知道PC-PPI最长可支持多少米.

网友E:
楼主,放长485端,直接用modbus,更简单。基本什么监控软件都带modbus drive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