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非齐平式接近开关的安装

楼主(2008-07-12):
因为对齐平式接近开关和非齐平式接近开关不太懂。如图 如果选用非齐平式接近开关,接近开关头部位置如图所示,是不是会产生误动作?谢谢热心的好人了~~
(上一个贴图片没传上去,不好意思了~~)

网友A:
你的接近开关是多大的?还有接近开关离侧边的距离有多少?我建议你直接用齐平的,不过齐平的感应距离一般只有非齐平的一半。非齐平的开关本身就是用来镶嵌在金属物体内部的。如果有其他需要解释的,可以直接加我QQ233340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