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2):
求QC30R2编程电缆接线图,我想自己做一根,谢谢各位高手。

楼主:
谢谢2楼的师傅,我碰到的问题是,按上述接线后与三菱Q02CPU通讯不起来,还望指教一二,PLC类型选择的是QCPU(Qmode),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是QCPU(Qmode),,具体什么型号的CPU

网友B:
Q02CPU支持USB通讯的,不会是你没有选择成RS232通讯方式吗?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几位师傅的关心,问题现在解决了,是我做线时把MD6M接头接线接反了,方向搞错了。还有Q02CPU支持USB通讯,那PLC自身有USB接口吗?如果用USB通讯链接,该怎么连?

网友A:
开始没看到Q02CPU
这个是不带USB接口的。
高性能中带H的才有USB接口,比如Q02HCPU
USB接口就在232口的上面一些。
只要接口对,一般的USB线就可以,但也要装USB驱动的

楼主: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找不到USB接口,再次感谢各位师傅,以后碰到问题我会再请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