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07-12):
我们单位的DW-15老是自动跳闸,而且是在用电少的时候,所以不是过载,好象不是线路故障,请教大家,有可能是开关自己的二次坏了吗?怎么看?急!!!

网友A:
很有可能二次回路有问题,再有就是机械机构存在问题。

楼主:
谢谢,能说具体点吗?或者有图纸吗?应该怎么查啊?请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