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

楼主(2008-07-12):
请问24V的电磁阀能否用三菱FX2N的输入端的24V电压供电?  电磁阀能否接在输入端?

网友A:
最好是别用,你说的电磁阀接输入端是什么意思?

网友B:
那个不行,它是直流的。还有直流电磁阀的感抗太大,容易把PLC搞定。不用最好

网友C:
PLC上提供的DC24V电源最大电流只有几百mA;
最好加上个开关电源;

网友D:
不要省小钱亏大钱

网友E:
如果是气动元件上的那种电磁阀,我认为也可以负载一个。我有见过别人用了几年没事的(我没有这样做过)。但是不能再多了。当然如果你要装油压电磁阀,我想可能马上放炮了。

网友F(2008-11-20):
远程I/O上的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G:
么省了!电磁阀小的功率是不大,但损坏时烧起东西可不汗糊。俺这里外接直流电源都会时常坏点,上半年一电磁阀坏了吧C200的底板都烧了。您家不怕就慢慢试!

网友C:
呵呵;带一二个电流是够用了,不过电磁阀一般环境比较差,如果出现短路的话连PLC都要报废了,所以一般电源要另配开关电源,而且PLC输出点加中间继电器后再驱动电磁阀;

网友H:
另外加一个电源,不要用PLC的24V,输出的点最好经过中间继电器再到电磁阀.

电磁阀不能接在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