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输出

楼主(2008-07-12):
请问三菱PLC以中间继电器输出的是不是供24V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A:
输出不过是个接点,具体使用电压的规格还是要看自己的需要吧

网友B:
你说的中间继电器是PLC内部的辅助继电器M还是外围电路中的中间继电器?
外围电路中的中间继电器台如果PLC是晶体管的,只能用DC24V的了;
如果PLC是继电器型的,则用DC24V或AC220V都可以;

网友C:
继电器输出,只是用它一个触点,电压AC250V,DC20V以下
常用的DC24V或AC220V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