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2):
我们单位的设备使用的是FX2N-32MR的PLC,
其中输出Y14 Y15 Y16接的是天逸的警示灯,分别是对应的红.绿.黄.都是接在COM4一组220V输出上的,
一般设备运行时只有绿灯亮, 记米满了后黄灯先亮,自动停机后黄灯红灯同时亮,记米器复位后,只有红灯亮.   还有故障时,红灯闪烁!  一般就是这几个状态.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设备运行时,红灯绿灯居然同时亮着,从程序上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实在想不通,而我拿个小扳手在PLC表面输出小红点那敲击几下,运行中的机器 红灯就马上灭了,只有绿灯亮着,恢复正常.然而再次开机器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偶尔有的时候机器开机是正常的.

我个人判断  可能是(一)PLC 输出继电器粘连了?
                          (二)和环境有关系? 因为机柜里面的铜粉尘比较多 曾经有过铜粉把PLC的220V输入电源给短路了.

补充一些详细情况...再加个程序图.
出现状况的都是  会闪烁的红灯,Y000~Y013输出基本上都是到ABB变频器上去的,Y015~Y021都是天逸220V的指示灯 红 黄 绿 白 蓝等...   y022后基本上都是去中间继电器的 还有个Y14是电磁阀  主要就这些负载      Y015是红灯

各位大师 慷慨的发表下你们的看法吧.程序上面是红 绿灯是绝对不可能一起亮的.

网友A:
可能是第一种,打开自已看下
输出继电器是有寿命的
但一般灯的负载不是很大,带灯出现这种情况还比较少
其它点带的是什么负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B:
有多余的点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C:
触点烧毁了;

网友D:
继电器触点烧坏,最好是PLC输出后用relay隔离

网友E:
灯泡是纯电阻电路,电流大,特别是是220V火花要更大一些。PLC有明显的使用寿命说明,220V,要低于24V好几倍。还有楼主说的这种灯,作为机床上的这种三截灯来说,灯泡都是5V的,接入一个220V到灯具内部降压,然后5V才是灯泡使用。看起来你这灯没有按要求做好,也许是你或者机器生厂商自己改的了。

楼主:
灯泡 具体是多少伏 还不太清楚,不过似乎也没看到什么变压 整流原器件,里面的灯都是LED的 都是电子焊接的电路 似乎有个4脚的IC在里面.   按状况分析 似乎个灯的关系不大吧,外面市场上买回来的天逸警示灯也就直接装上去用了.

有朋友建议换个输出点...这个方法不错,但是对于200来台机器来说 个别几台机器线路改动后,可能会造成以后维护的不方便,如果就只有那么一台机器,改就改 似乎也没什么.这个建议估计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