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电机10KV 110KW的高压电机吗?

楼主(2008-07-13):
请问转子回路如何接接啊。

网友A:
原来的启动设备呢?

网友B:
老掉牙?可试试转子串电阻或短接(相当于鼠笼异步电机),电机配相应高压变频器启动.

网友C:
也许是转子串电阻减压启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转子回路如何接接啊。
先说明,该电机的电压等级为3000V。
20世纪70年代的老电机。
原来是用电阻串联转子启动。
现在可以选择水电阻启动柜启动。选200A电流的即可。

楼主:
谢谢您!你有这台电机的资料吗?轴径,机座号等。我想找一台10KV的电机不知道什么型号的电机和这个电机的数据是一样的,国产的和老外的品牌都行

网友E:
量一下就知道了呀.有些事要自己动手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