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3):
怪!变频器空载电流竟然大于负载电流
——一台75kW微能WIN—G9变频器试运行中的奇怪现象

起因:一水泥厂用户送修一台75kW微能WIN—G9变频器,故障原因是运行中,变频器内突然跳火冒烟,变频器停机。检查,该机器的电源输入电路为三相半控桥,利用其可控整流原理,对直流主回路储能电容进行“软冲电”,省去了小功率变频器常用的充电接触器。实际上半控桥在这这里相当于无触点软冲电开关。检查发现,其中一只可控硅模块的端子有明显电弧闪络烧灼的迹象,但测量并不短路。在拆卸中发现很轻易便将固定螺帽卸下,闪络原因似乎是连接螺丝过松,引起接触不良所致。该模块为一只二极管和一只单向可控硅的组合体。进而检查控制板和逆变主回路,无异常。将该模块拆除后,余二相半控桥作为电源输入,上电后,带一只2.2kW小功率三相电机试运行,感觉没有什么问题,换用了一只同型号新模块后,便到现场进行安装了。
慎重起见,先将运行频率调至5Hz,变频器负载为一台风机,先将电机连接器脱开,使电机空载运行。这一试运行,吓了一跳!频率在5Hz以下时,空载运行电流为45A,虽感觉稍大,但考虑为可能为电机绕组进行过修复、或变频器的参数如起动曲线或转矩补偿等进行过调整等原因所造成,未加理会。当升速到10Hz时,变频器面板显示电流和用钳形表测量输出电流,均达到了100A!且输出电流的摆动幅度极大,但测三相输出电压,为70V左右,平衡而稳定。将电机连接线脱开,上电测变频器输出,输出频率10Hz时,输出电压为70V,20Hz时为150V,35Hz时为250V,以后随运行频率上升,到50Hz时,达到400V。在此过程中,测量三相输出电压的平衡度很好。变频器输出的V/F曲线符合二次方负载转矩特性。没有问题。输出电压平衡和稳定,而输出电流过大和电流剧烈波动,显然为负载异常所致。这是常规判断引出的结论。
与厂方的的相关技术人员一块探讨,试图找出电机方面和机械方面的原因来。比如电机是否新修好,是否绕组绕制不良;轴承有无磨损,运行不稳;连接轴是否有松动及不同心现象;风叶有变形等。恢复原工频启动柜的接线,工频起动电机做对比,逐一排除了上述怀疑,且据现场观测,该电机及连接负载状态优良,几乎听不到运行中的电气和机械噪声。全速运行下的空载电流仅不足35A,三相平衡,无波动!电机及负载无问题,问题还在变频器。
那么变频器的故障部位在哪里呢?有点让人挠头。是电流检测不准吗,造成误输出吗?观察面板显示的电流值与钳形电流表所测的接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还是CPU主板有问题,输出的驱动波形不对呀?没有道理呀。全数字电路呀,怎么变波形不对了呢?
还好,现场离此不远有另一台同型号同功率的变颇器,带的负载也是一样的,这就好了。这给对比试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厂方急着将机器开起来,也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将两台变频器的电流互感器互换,无效;将两机的CPU主板互换,无效。调出主回路直流电压显示,为550V,电压采样电路也无问题。再也琢磨不出故障在哪块电路。对比机在带载情况下,10Hz时运行电流为75A,到达35Hz以上时,运行电流才到达100A,比这台带空载电机的电流还小呀。空载电流竟然远远大过了负载电流,变频器肯定是有问题。

在试机过程中,偶尔用电流钳形表测了一下该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电流,更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该台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流完全不成比例,有10倍以上的差距!
在输出40A电流时,输入电流为几个安培,几乎测不出来;在输出100A电流时,测输入电流仅为8A以下!怪呀,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了。100A输出电流从哪里变出来的?!仿佛一根不漏的水管,进了1方水,而流出来10方水,水管子里面不能变出水来呀。
我们都知道,在一般情况下,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总是要小于输出电流的。其原因为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产生作用,仿佛在电机端安装了一台无功功率补偿柜一样。在变频器空载或轻载时,由储能电容提供一部分电流给负载,使变频器从电网吸取的电流减小。而随着负荷的加大,其输入电流按比例增加,当投入额定负载后,变频器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应近于相等了。如输出40A时,输入才几个安培;输出100A时,输入电流已达70A;输出电流达140A时,输入电流也差不多到达此值了。正常情况下,输入、输出电流有差异,但不会产生如上述的极其悬殊的差异。巨大的差异使我怀疑是不是测量仪表坏掉了。换了表,再测一遍,也还是同上结果。
没辙了呀。咨询厂家吧。因急着解决问题,找出答案,这时候也顾不得长途电话费贵不贵了。变频器厂家技术人员给予答复:该型号变频器为最早生产的变频器,存在空载电流稍大、电流波动的问题,但属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带载后电流会稳定下来。最好接入一台同功率电机试验一下,是不是电机的问题,或负载的问题。如电机轴承的问题。如电机及负载问题全都排除,只要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压平衡,输出电流不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可以空载或带载试机嘛。坏不掉嘛。至于输入、输出电流的比例问题,因负荷情况不一样,是很难有固定比例的。不成比例嘛。不要和比例问题纠缠嘛。
想想也是嘛。只要是输出三相电压平衡,只要是在不超过额定电流的情况下,可以带载试验嘛。变频器坏不掉嘛。许是带载以后,输出电流便不会有大的波动了。也许就正常了呀。
只好带载试验,出现奇迹(让人大跌眼镜):10赫兹运行时,在输出40A电流时,输出电流仅7个8个安培。30赫兹运行时,输出电流60A,输入电流25A;40赫兹运行时,在输出100A电流时,输入电流70安培。运行电流小了,波动小了,基本上是稳定的。三相电压和三相电流都是平衡和比较稳定的。问题莫名其妙地解决了。
感谢厂家技术人员的指导:带载试机呀,为嘛不敢带载试机呀。但由于初次碰到这种情况,空载即出现异常电流,不敢升至全速运行。带载就更不敢了。总想找出原因再带载呀。总以为这是变频器异常啊。
变频器投入运行后,从现场回来,仍在琢磨这个问题。
想起检修一个发电站零线电流大的问题,为线路中的谐波分量造成。是谐波电流呀。在空载或轻载运行时,该台变频器的输出线路中,是否也存在着极大的谐波分量呢?这个谐波分量从何而来呢?测量得出的结果是不是真的呢?

分析原因为空载时输出电流中有较大谐波分量造成。谐波电流大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1、该变频器输出PWM波不够理想,调制方式未达到最佳。即在软件控制思路上未达到优化(新型机器肯定已经改进了);2、当空载时,相当于电源容量严重与负载容量不匹配,电源容量远远大于变频器容量,这也是产生谐波电流的一大原因。而带载运行时,容量匹配情况好转,谐波分量倒被大大削减了。此两种原因的合成,把我这个老电工都难倒了呀。对我来说,在试机中,我犯了一个经验性错误呀,我被输入、输出电流的比例问题捆住了,差点投降了呀。
发表此文,与朋友们共享。朋友们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旷野之雪
2008.7.13

网友A:
《在输出100A电流时,测输入电流仅为8A以下》:
由于变频器的输入是标准50Hz正弦波,而变频输出的频率与波形均与输入有很大差别。基于变压器原理的钳形电流表测量时相差几十倍是正常的(波形及谐波不一样啊,变频器是由千Hz级的模拟正弦波或方波产生的)。如果用电阻分流式的电流表测量,误差就比较不明显了。至于满载运行时由于谐波分量减少、经反馈后的电流波形更接近正弦波,所以差别就小了,如果串联电阻分流式电流表就基本与计算结果会很接近了。(用电流互感器也会与钳形表产生一样的结果)。

网友B:
又长见识了

楼主:
感谢二楼的朋友.指出了由选用仪表不当,所引起的测量误差.也想到由于测量仪表的问题,会导致测量结果的不准确.老电工,有时也受经验的束缚呀.但变频器操作面板上的显示电流与钳形表所测量电流值是相近的.常规的电流互感器测量输出电流值是不太准确的.诚如所言.变频器的输出实为十几千赫兹的方波电压.虽接入负载后电流为近似正弦波 .但其基波仍为高频分量.钳形电流表内采用的电流互感器,恰为常规的互感器.因磁滞效应,对高频电流的变化反应迟钝.
变频器内的电流互感器,为特制的,采用霍尔元件检测电流变化.有足够的应变速度.加之在后续电路设计上,已经考虑了对高频电流采样的特点.因而只有出厂整定准确,还是能反映实际电流值的大小的.
如果暂不去管输入电流的大小,对空载输出如此大的电流,而带载后输出电流反而小了.您有什么高见?不吝指教啊.

网友A:
XQ09181 朋友:对于《空载输出如此大的电流,而带载后输出电流反而小了》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变频器参数调整不当的时候。许多老电工会把技术人员调整的参数记录下来、在其他同类设备上使用,由于不知道每个参数的实际意义和调整范围,往往会产生“一模一样的参数、一模一样的电机,肯定是变频器出了问题”的结论。特别是“V/F曲线”、“DC提升水平”、“基底频率”、“偏置频率”、“OCS水平”、“载波频率”等参数都会对输出电流产生较大影响、甚至跳闸或烧毁电机。(一般情况下参数设置不当不会损坏变频器本身;它有许多自我保护,但对外设如制动电阻、电机等就不能很好保护了)

网友C:
谢谢啊,很感谢能有这样的帖子,向您致敬!

网友D:
这个问题根本原因是变频器建立的电机数学模型不恰当,造成电机空载激磁电流太大所致。V/F曲线不正确。

网友E:
老电工????有多老?我今年35岁,做电工从15岁开始。95年就开始接触变频器,有什么变频器的问题请留言。风机用的是V/F,有个毛电机数学模型,不要用一些只有你懂的词来做回答。体现你有多专业???

网友F(2008-08-24):
高手过招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