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3):
新手上路请个位老师多多关照,我想请教一下LW16-12万能转换开关的内部点接触图,还有我们自耦变压器减压起动柜电流表无读数,互感器和电流表都是好的,请哪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拿钳形电流表在互感器的位置卡一下吧,看有没有电流,有的话就是二次线路有问题,没有的话就看一次线路喽

楼主:
电机是正常运转的,应该有电流,如果二次线有断路互感器会烧坏吧

楼主:
哪位老师有LW12-16万能转换开关的接线图啊?帮帮忙我的邮箱LYZ_12@21cn.com字母小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