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高手请进~~~~

楼主(2008-07-13):
求助呀 帮帮我 用计数器指令设计一个程序

要求Y1在X1接通100次后接通,Y1工作100小时后断开,再次按下X1 重新开始计数

谢谢了啊 请高手帮帮我~~~~~

网友A:
这个不难呀,自己多想一下。

网友B:
呵呵;三菱有专门的计时指令,不然100小时可不好计;

网友C:
ld x1
out c0 k100
ld c0
set y1
ld y1
ani t0
out t0 k3600
ld t0
out c1 k1000
ld c1
rst y1
rst c1
rst c0
end

网友C:
ld x1
ani y1
out c0 k100
ld c0
set y1
ld y1
hour k100 d0 m1
ld m1
rst c0
rst y1
end

网友D:
3楼的.
ld y1
ani t0
out t0 k3600
这一步对不对.小弟刚学PLC.请求解说一下.
用T0常闭触点控制输出T0是不是错误.

网友E:
呵呵计数100次即通过容易的啊,定时100小时倒是做精确不容易。建议不要使用定时器,100小时的定时器做的精确度是不高的,推荐时间比较法,精度要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