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远传显示

楼主(2008-07-13):
变频器可否远传显示运行正常吗?有,该怎么弄?

网友A:
以富士的G11系列為例:其變頻器的狀態可以依靠讀取內部的M代碼來讀取,如果您是使用富士的UG系列的觸摸屏,那么可以直接連接讀取,依靠UG系列上的MJ1端口與變頻器的RS485進行通訊即可。

如果您是需要按鈕指示燈來顯示,那么恐怕您需要使用富士G11上的Y輸出來做了。

最好請您說出您傾向于使用的變頻器品牌,這樣才可以有針對性的進行解答。

网友B:
可以定义变频器的输出点来指示变频器状态或用通讯的方式来显示/监控变频器的状态、数据。

网友C:
你需要多远啊
有的变频器可以加到100米的键盘线

网友D:
总线通讯是最好的远传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