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3):
  我用的是华研的4520模块RS485/RS232连接工控机与下面的设备
   华研5510(2台)  4068(2台) 4024(4台)  4018(2台) 4017(4台) 连接方式是:
  1. 2个4068和1个4024为一组(采用手牵手).
  2. 2个5510为一组.
  3. 其于的为一组(采用手牵手,其尾端接了125欧的电阻).
 三组采用星形结构.在运行过程中时常出现通信中断,即下面的数据传输不上来.有时中断3-5分钟,自行恢复.有时更长.10分钟以上.
  在通信中断的过程中.4520亮黄灯.正常4520应该亮绿灯,但我的4520绿灯与黄灯交替闪亮,绿灯时间长.
  在通信中断的过程中,如果把第三组断开一会在接上通信恢复正常.请求大家指点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串口转换是带光隔的吗?有点象现场干扰造成的通讯不畅

网友B:
试试凌华的·QQ38675467

楼主(2010-02-24):
串口转换是带光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