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4):
各位老大:  是S7-200 226CN 0201下载程序块时总是出现编译错误82统块和数据块下载正常,我编的指令应该没问题呀,请各位帮一下忙吧,我这急着用啊!!!!!!

网友A:
先检查一下自己用的软件版本吧!

CN系列所使用的软件版本必须不低于Step7 MicroWin V4.0 SP3,且软件界面必须被设置为中文!

网友B:
版本不够高;

楼主(2010-01-19):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