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4):
关键词:视频服务器

摘要:本文介绍了基于电力线通信PLC(Power Line Communication)技术在视频监控网络拓扑结构,重点介绍在其系统中的关键设
备:基于TMS320DM642和PLC技术设计的电力视频服务器

1概述
   宽带电力线通信技术PLC;Broad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是指利用电力线传输高
速数据、话音、图象等多媒体业务信号的一
种通信方式,目前高速BPLC可以高达
200Mbps/S的数据传输速率。该技术是把载
有信息的高频加载于电流,然后用电线传输,接
受信息的调制解调器再把高频从电流中分离出
去,并传送到计算机或电话,以实现信息传递。
此类产品目前市面上叫电力猫。
   利用PLC进行视频监控,由于可以直接利
用已有的配电网络作为传输线路,所以不用进
行额外布线,从而大大减少了网络的投资,降低
了成本。电力线是覆盖范围最广的网络,它的
规模是其它任何网络无法比拟的,利用网络摄
像机(或摄像机)就可以轻松地渗透到每一个脚
落。因此利用PLC进行视频监控具有组网迅
速、免布线、方便拆装、高速稳定、实现
低成本等优势。
2基干普通摄像机的视频监控系统
   电力线视频监控系统基于OFDM调制技
术,在 TCP/IP协议上传输,摄像机模拟信号通
过(MPEG4/AVS/H.264等编码)数字视频服
务器转换成数字信号后,通过电力线传输视频
语音数据,等同于视频监控在局域网内传输。
(电力线传输是组播的方式)。
   目前电力载波设备最高传输速率等同于五
类双绞线,MAC层速率可以达到85Mbps.传
输半径距离300m以上,可以跨电表,可作星状
或令环状分布。
3电力视频服务器
3.1电力视频服务器原理框图
   目前视频服务器设计中一般采用以下三种
方式:
   X86结构+视频解码芯片,优点是功能丰
富,视频处理能力强大.缺点是成本高;采用
CPU+ASIC,优点设计简单,处理能力强,缺点
是对不同的编解码适应较差;采用CPU(CPLD)
+DSP(专用视频处理DSP),优点是成本相对低
廉,适应性强,缺点是视频处理能力较弱。
   本方案采用第三种方式用TI的TMS320-
DM642实现电力视频服务器的设计,视频编码
采用JPEG编码标准。原理框图见图to
   从摄像机输入的PAL制式视频信号经采
集、A/D转换为数字信号后送入DSP. DSP
在信源处对视频信号进行压缩编码,然后通过
PLC将数据加载到电力线上。同时可以根据
需要通过异步串行总线RS-485实时控制云
台,调整摄像头的方向和位置。
3.2砰件蔡娇设计
视频编解码及其他芯片供电。注意这两个3.3V
电源要分开设计,以免电源噪声相互干扰。
   由于DSP需要两种电压,所以要考虑供电
系统的配合问题。加电过程中,应当保证内核
电源先上电,最晚也应当与I/O电源一起加。
关闭电源时,先关闭内核电源,再关闭I/O电
源。讲究供电次序的原因在于:如果仅CPU内
核获得供电,周边I/O没有供电,对芯片不会产
生损害,只是没有输入/输出能力而已。如果
反过来,周边I/O得到供电而CPU内核没有加
电,那么芯片缓冲/驱动部分的晶体管将在一
个未知状态下工作,这是非常危险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采用了开关电源
芯片TPS54310PWP,把1.4V模块的电源输出
有效引脚PG(power good)连接到3.3V模块
的允许电压输入引脚EN。这样,只有当1.4V
电压有效之后,3.3V电压才开始上电,这就保
证了DM642的内核电压先于I/O电压上电。
   第二种情况:采用电力猫交流220V供电
   需修改电力猫电源部分设计,产生一个足
够功率的5V直流电源给视频,DSP等部分供
电。其它部分设计同第一种情况。
3.3系统软件设计
   TI公司的DSP开发软件包括集成开发环
境(C CS)、实时操作系统(DSP/BIOS)、第三
方算法库标准(eXpressDSP)o DSP/BIOS是一
个用户可裁剪的实时操作系统,包含内存管
理、线程管理、中断、外设管理和任务调
度等功能。另外,还需使用JPEG标准进行图
像压缩,因为采用JPEG进行网络传输时,如果
出现网络短暂阻塞,可将当前帧抛弃而不影响
下一帧的图像,所以能够保证系统的实时性要
求。在本系统中调用了TI提供的JPEG算法
库来完成JPEG压缩。
   本文设计的电力视频服务器有效的将PLC
技术与视频处理技术结合设计出一个新的产
品。成本低廉,设计简单,技术成熟,为PLC技
术推广提供新的途径。

更多的相关链接:DVSDVS

网友A(2008-08-20):
公司现有开关电源芯片TPS54310PWP,全新原装正品。
公司长期供应优势TI全新原装正品:
SN75176BP OPA548F OPA548T TPS79133DBVR TPS54610PWPR TMS320VC5402PGE100 DAC7731E TPS5430DDAR PTH08T220WAH TPS75625KTT
TPS77833D PTH05000WAH TPS73618DCQ  REG103GA-3.3 TMS320VC5502PGF200 TLC5615IDR SN74HC14DR TL082CDR TPS71550DCKR MSP430F1611IPM
TL431CPK TL751L05CDR TLV3012AIDBVR DCR010505U TLV5618 TMS320VC5502PGF200 OPA548F OPA547 TSS721ADR SN75LBC1730
TMS320VC540EPGE100 OPA548T ads7862Y AD1674JNZ CX06833-44 DAC7612UB DAC7631E DAC7731EB DAC904E DCP010505BP DCP1050BP-U DCR010505U INA128UA INA326EA  INA338AIDGS OPA237NA OPA244UA OPA2544T OPA2690IDR OPA277 OPA340UA OPA4277UA OPA4340UA
OPA547F OPA547T OPA548F OPA548T OPA549T REF200AU REU200AU SGA5289 SN65LVDS31DR SN75LBC184P SXB2089Z TLV320AIC23BPWR
TLV320AIC23BPWRG4 TMS320C50PQ80 TMS320LF2407APGEA  TMS320VC5402PGE-100 TMS320VC5402PGE-100 TMS320VC5502PGF200 TOP245YN
TPIC6B595  TPS54610PWP TVP5150AM1 UCC3895DWTR  XTR116U XTR116UA ISO124P TL052CDR UC3846N  UC3902N TL16C554AFNR OPA340UA
TMS320VC5402PGE-100 TMS320VC5402PGE-100 ADS1110A1IDBVT  BQ4802LYPW TLK1501RCP XTR115UA OPA4364AID SN74HCT245DWR XTR105UA
OPA2134PA OPA2134UA  TPS2814D TL16C452FN UCC28C44DGK TL431CPK  TLV3012A1DBVT TPS62040DGQ TL751L05CDR  AD8610 TLK1501IRCPR
MSP430F413IPMR  MSP430F415IPMR
彭先生
深圳市龙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755-83740416
MSN:pyq668@hotmail.com